楼主(2014-08-28):
我们厂内的配电房在二楼,前两天我去看了下,发现10KV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一根扁钢打到二楼的钢筋混凝土里面去了,然后也没的看到有通过电缆接到外面的大地,我看书上说的接地的话要在大地上挖坑,打入5米的钢,还要焊接在一起才能是接地体的,我想问下。这种变压器中性点应该怎么和外面的接地体联接的呢,

网友A:
呵呵,你二楼的变压器接地端是接到水泥柱子里面的钢筋的呀。
那么水泥柱子里面的钢筋,是连着整个车间的柱子里面的钢筋,包括入地下面的基桩钢筋呀,因为起房子或者车间,地下肯定要打基础的。

楼主:
可是我个人感觉这样子接地如果没有打到钢筋上的话接地效果会不会不好,其它的工厂里面这种变压器不在一楼的接地如何处理的,我们厂的变压器是10KV 500KVA

网友B:
扁钢要与基桩钢筋焊接起来,接地电阻小于4欧就符合要求。

楼主:
有没有专门的用电览把外面的接地体和室内的中性接地点连接起来的这种接法的,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专门做的接地体了,直接和建筑的钢材接地就行了

网友C:
10KV变压器是3角接法没有中性点吧?10KV/400V低压侧倒是有中性点

楼主:
是的,进线是10KV的,出的是400V,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然后接到开关柜和配电柜的零线上去了,没有看到保护接地线,因为我想找一下接地体,所以才有这么多疑问的,感觉厂内没有接地体,直接就是用打到厂房的水泥地上了

网友D:
和整个房子的钢筋结构连到一起了,电阻值应该符合要求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差不多吧,我做那么多工厂,那些水电前辈都是那要接的。

网友F:
建筑物的打桩啊!
不过为了确保接地良好
楼主要测一下对地电阻值

网友G:
一个是施工时会注意,需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
二是施工后需进行检测。

网友H:
不管你接那里,接地电阻小于4欧就没问题

网友I:
这个接地应该之前已经在厂房四周做好接地预埋了啊!做过电厂电器安装做过这些。

网友J:
二楼的钢筋在一楼已经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