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怎么做WINNCC FLEXIBLE中变量的默认值

楼主(2014-08-28):
在WINCC FLEXIBLE 做了一个参数设置的功能(图在下面),请教怎么在PLC程序中做这些变量的一个默认值(蓝线圈出来的部分),使用MOVE指令吗?如果用了这个,那我在屏幕上修改了另外一个值不是和程序中要冲突了吗?还有怎么做一个参数复位的功能啊,就是我在屏上点一下所有参数会恢复到一开始设的默认值。

网友A:
程序中可以使用首次脉冲向寄存器赋一个值作为初始值;
200PLC可以使用数据块设置初始值;

网友B:
用DB块做输入及数据块备份,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200的PLC.数据块设置处置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200的PLC.数据块设置处置怎么操作啊?
在数据块里面按F1,仔细研究下就好了

网友C:
用sm0.1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