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求助220V 2.2KW的水泵要安装在距电源200米地方,要用多少平米的三芯铜线对泵的正常运行没有影响?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设计院给设计的YJV-4*4电缆。实际可能用不了这么大的电缆,YJV-4*2.5就足够了。如果你要选3芯的也行

网友B:
建议用4平方的线。

网友C:
4个平方的可以了

网友D:
220V 用3相电缆,是单相220V还是3相220V供电。

网友E:
现在市场上卖的铜线电阻率都不达标,为了降低线路压降及损耗,最好用2x4平方再加一根2.5平方接地线。

网友F:
 最小4平方的线.
 单相220V用4平方3芯线.
 三相220用2.5或4平方4芯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助220V 2.2KW的水泵要安装在距电源200米地方,要用多少平米的三芯铜线对泵的正常运行没有影响?
  应该用4*10^-6平米的电线.吓坏我等.

网友G:
国标2.5足以。实在不放心的话就4平方。

网友H:
赞同8楼主的说法。

网友I:
因为距离较远,考虑现在线一般都不是国标的,还是选择4平方的保险!

网友J:
按设计院的买吧,YJV-4*4 2芯接电源,一芯接地,一芯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