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BYJ-48步进电机能用什么PLC带动啊?

楼主(2014-08-28):
我这边有一个FP0-C14RS的PLC,但是他是继电器输出,网上说继电器输出的,不能带动PLC,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PLC可以带动这个步进电机吗?不能带动得话,得用什么PLC比较好呢?或者,FP0-C14RS能带动其它步进电机吗?求各位大神解答呀!!!

网友A:
你这步进电机是要脉冲吧,如果是要脉冲,那就选择个能发脉冲的PLC就好了。

网友B:
如果舍不得钱购买新的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则看一下FP0有没有可以扩展的晶体管输出模块。

网友C:
扩展的晶体管输出模块。?
这个还能发脉冲控制步进伺服?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需要功率放大器,信号可以由PLC供给,但对于频率高的工况需要,继电器的输出频率低,要换成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

网友E:
plc控制步进电机调速反应慢,控制起停还可以,步进电机最好用专用驱动器驱动,还能细分。

网友F:
用晶体管的PLC就可以了,发脉冲频率很高,继电器机械动作要时间的。

网友G: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电机的电流和小,纳闷可以用继电器的PLC来驱动,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效果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I:
呵呵;PLC换FP0-C16T,电机要另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