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量的估算

楼主(2014-08-28):
我厂所用电动机总功率大约7000KW,要估算一年的用电量。380V一步电动机

网友A:
呵呵,对成本如此之斤斤计较?是不是以后换一个小按钮开关的费用也要预计到呢?
不过厂房要是租用的话,还真得算清楚。
1KW/小时等于一度电,楼主可以自己估算一下。
7000KW=7000度电×8小时×365天=2千多万度,几千万块钱电费呢。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样算行吗。功率因素和1.732不算进行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动机的用电量能简单的用KWh计算吗。

网友B:
用电量的计算就是按照有功功率的计量来决定的,有功(kW)是多少,除以单位时间(h)就是度.

7000kW*年工作小时 = 度

网友C:
用电量的估算,与负荷率和用电时间等有关系,如果有以往的参照数据,则可能更好;
但我还没有进行过这种估算。

网友D:
不知道你这7000KW是全部同时使用呢还是有部分是备用的?比较经验的计算还是按P=1.73*UI*功率因数,再折算成千瓦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回答,估算方法有人是W=UIT=PT.   有的是P=1.732*UI*COSφ ,W=PT
W=7000*T   或W=1.732*7000*COSφ  那个合适。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建议考虑效率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E:
问题就在这里,题目说的是电机功率。什么意思?电机的功率指的是输出功率,也就是有功功率。计算用电量,如果没有给出预知的工作制,就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100%来运行计时了。这个没有效率的问题。

对于高效电机而言,现在的低压电机效率都是在90%以上的。工程商计算,一般都是定性的,估算。

网友A:
当用电器运行之后,是有重载与轻载的问题存在,也就是使用效率的问题。
但是,比如一个马达,你的生产设备运行的时候,你难道会让运转中的马达空转运行吗,白白消耗电能而不产生价值吗?

所以说,要精确地预计一台设备究竟消耗多少电能,只能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或者之前的使用案列进行预计,凭空预计消耗电能,只能按改用电器的全额功率进行预计,只能多,不能少。

说的再通俗易懂一点,一套设备预计消耗的电能,只有设备的额定功率,而在没有任何实际数据的情况下,永远只能是预计,永远只能是估算。

除非你是神仙,可以预知未来,但是,世界上还没有发现神仙的存在呢。

网友F:
    没有负荷率,那就满功率算啊,用电时间.
    7000kW*年工作时间(小时) = 7000*365(366)*24(度)=61,320,000--61,488,000度
     约6100万度.
    考虑效率,实际耗电值比这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在这里,题目说的是电机功率。什么意思?电机的功率指的是输出功率,也就是有功功率。计算用电量,如果没有给出预知的工作制,就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功率100%来运行计时了。这个没有效率的问题。

对于高效电机而言,现在的低压电机效率都是在90%以上的。工程商计算,一般都是定性的,估算。
   对头.如果再考虑效率的话,那就是把效率算进去用了2次,错的.
   电机功率=(根号3)*U*I*效率*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