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1.  D0~D199 100点通用
2.  D200~D511 312点保持通用
3.  D512 ~`D7999 保持通用

其中1,里面的有个注释叫,非备用区,可以根据参数设定变更为备用区。2.里面为,备用区,可以根据参数设定改为非备用去。这里的备用区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数据调电保持,非备用区就是,掉电不保持么?还有就是参数怎么设定啊?

网友A:
D200-D511可以通过参数改为D0-200一样断电不 保持
D512以后的就能通过参数修改了
在编程软件,的参数里面修改

网友B:
D512-D7999资源够多了,一般可以不需要去改掉电保持区设置,编程时将需要掉电保持的数据使用D512以后的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朋友触摸屏设置数据,plc一掉电数据就得重新设置,应该就是数据存储区用的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朋友触摸屏设置数据,plc一掉电数据就得重新设置,应该就是数据存储区用的不对吧
那屏里面对应存储数据的地址用PLC内断电保持区域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