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请问三菱FX3GA的PLC能不能在运行中更改程序而不停止运行的?
我在工具里选了 变换后PLC运行中写入 也是停止一下再运行

网友A:
3u的没出现过

网友B:
应该会停止一下吧

网友C:
肯定会停一下的,运行中写入时,PLC需要对新写入的程序与原来的程序做比较,如果有不同PLC就会自不同处开始用新的程序覆盖至END指令处;那第这个过程总需要PLC花时间去处理的;
PLC下载程序时上位机都会先发送一个停止运行指令,然后下载程序,最后再发送一个运行指令;
运行中写入时上位机不会发送停止运行指令,但PLC在更新程序的这一般时间就不能去做其它的事情的,包括中断都不会执行,所以运行中写入时PLC是会中止那么一小会儿,一般影响不大,但是在某些场合从安全方面考虑还是在停机状态下定入程序会安全一点。有些品牌PLC不支持运行中写入功能的。

网友D:
还没有这个功能,都会停止在运行的

楼主:
哦,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E:
在线编辑模式可以的啊,程序不会停,三菱PLC都支持编辑写模式,不停程序的
杭州 益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代理三菱、西门子、施耐德工业产品,提供系统集成及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