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安变频器图纸

楼主(2014-08-28):
求台安变频器N2-201-H 0.75KW   220v图纸谢谢!

网友A:
N2的变频器是什么故障说出来小伙伴们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台安变频器N2,用在电脑针织横机上,开机时变频器显示正常,按横机运行按钮能正常运转,出现故障时无故停机,重新启动能正常运行,不长时间又自动停机,故障代码是LVC,有时候不能正常停机,按停止键不能停机,运转速度很慢,必须关掉电源才能停机,从正常的同型号变频器上拆卸CPU控制板换上,就能正常运转,到维修点维修直接换控制板,不修小元件,收费200元,请教老师故障可能
是什么原因?哪位老师有这个变频器的图纸,发一个给我,我想自己维修,现在已有5个有故障的变频器了,  谢谢!
 型号N2,型号第二部分201,第三部分H

楼主:
求哪位老师指教一下!

网友A:
LVC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有时不能 停机是控制面板坏了!200元的维修费用按行情来说已经非常便宜。

楼主:
求点资料真难啊

网友B:
LVC是指变频器在运行中检测到母线电压过低或检测到电源电压变化过大。图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路与分析…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是想抢人家的饭碗

网友D:
更换cpu应该不能消除故障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贴,包括说我抢人家的饭碗的先生,因为自己本身是个电子爱好者,单位里有几十台机器上用的变频器都是这个型号,由于年限已有7、8年了,现在时不时出现故障(纯粹是变频器故障),特别是购到了咸庆信老师的二本维修变频器的书,看下来也能理解,所以萌发了自己维修的想法,因为该变频器的功率很小,维修价值也不高,但作为爱好,想深入研究一下它的原理!
 因为机器上电时,变频器显示正常电压220V,能正常启动,但不定时自动停机,报故障代码LVC,是指变频器在运行中检测到母线电压过低或检测到电源电压变化过大,实际的220V的电压很稳定,所以怀疑电压侦测电路有元件变质,因为没有电路图,无从下手,最近从网上购的一份图纸,但不完整,有哪位老师需要发给我发给你,帮助完善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还是自己画吧,这种东西很难要的到,现在市面上的图纸也都是维修人员看着电路板,一点点跟出来的,变频器的厂家是不会有那么好心,把图纸也给我们的。

网友F:
   我第一次对变频器绘制的全图,大概用了超过整整4天的时间,那是一个台达M系列3.7kw的变频器,从电路板一点一点画下来,5张A3纸的手稿(包括CPU板),花了2天时间,目的是为了彻底了解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然后手稿整理绘制到Protel99SE,画成3张A3纸的原理图,又是花了2天时间,主要是建元件库花的时间多点。等图纸画完了,校对完了,其实这个图纸已经当做古董保存起来了,因为一看到板上的任何器件,脑子里面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在电路上起什么作用了。
   我没有测绘过台安的图纸,因为这边台安很少碰到。
   楼主我说上面的,是要告诉你,论坛有时可以帮你一些忙,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必须的义务来帮你,现实生活中不是也一样吗?你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帮你的人,来来论坛求助的。现实中人家帮不了你的事情,不要寄论坛很大的希望,上面“求个图纸这么难”这句话,我非常的不认同。人家就算有图纸,也是人家大量劳动的结晶,反正我找不出一个人家为什么一定要给你的理由。
   如果你真有心去研究变频器,那就最好自己动手,画出来的图纸那就永远是你自己的。

网友G:
楼上随便看看字字玑珠啊!! 维修绘图也是辛苦活 特别随着电子元件及板件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器件原来越小
贴片的大量应用+型号代码纷繁芜杂+大量查阅资料+++  总之  不容易啊
仔细想想吧 有人将图纸挂在网上叫卖为的啥?、免费给你是人情  不给是也无可非议哦

楼主:
自己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