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伺服驱动器速度环增益的变化与位置环增益的变化
伺服驱动器速度环增益的变化对电机输出转矩的影响
  如图所示,当速度环增益Kv=10时(红色曲线),输出转矩的波动比较平稳,当速度环增益Kv=50(绿色曲线),Kv=100时(蓝色曲线),输出转矩的波动频繁。

位置环增益的变化对电机速度的影响

  如图所示。当位置增益Kp=30时,电机实际速度滞后位置指令速度较多(红色曲线)。当位置增益Kp=520时,电机实际速度越接近于位置指令速度,但是出现上下振动现象(蓝色曲线)。当位置增益Kp=115和Kp=320时,电机实际速度即接近于位置指令速度又不出现上下振动现象(绿色曲线和粉红曲线)。

-------------------------------
作者:丁先群

网友A:
了解看看,实际状况会有差别。仅作参考。

网友B(2021-06-17):
没有讲啊,到底加大了有什么影响,减少了有什么影响。能不解释一下速度增益,位置增益对电机转速,力度的影响。速度积分时间对电机输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