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CALL  "SELECT_3" , "PI0732-SEL"
      QU_IN1  :="PI0732-A".SIGN_FAULT
      QU_IN2  :="PI0732-B".SIGN_FAULT
      QU_IN3  :="PI0732-C".SIGN_FAULT
      U1      :="PI0732-A".Q_PV
      U2      :="PI0732-B".Q_PV
      U3      :="PI0732-C".Q_PV
      Hys     :=
      EV_ID1  :=DW#16#4E5D
      Q_V     :="PIC0732".PV_IN
      Q_BAD   :=
      EV_STATE:=
      EV_ACK  :=
      MAN_ON  :=
      SEL     :=
      Q_ER1   :=
      Q_ER2   :=
      Q_ER3   :=

网友A:
调用了符号名为SELECT_3的功能块,其背景数据块符号名为PI0732-SEL,然后给这个功能块的各个输入输出引脚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