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认识它

楼主(2014-08-28):
脚贴片,标的是74t,哪位认识先谢了。

网友A:
BAS70-04W 74t

楼主:
BAS70-04W 74t,这个是三脚的,不是六脚的。谢了

网友B:
应该是楼下说的那个型号看样子不是用在主板上的,电源部分的吧?

网友C:
没看过
找高手

楼主:
谢了,shz.wsb的链接是神来之笔,这个芯片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画出周围的线路图,就方便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