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数据传输

楼主(2014-08-28):
各位为什么其中k1x0的数据部传输到d0,同样还要k1y0。
求解答

楼主:
自己顶 求解答! 还是模拟软件的问题!

网友A:
bin 指令是BCD吗传送,即k1x0是8 4 2 1 吗 4位不可超9 ,0~9的输入有效,如超则记有效时值。

网友B:
看一下M8067(M068)是否置位,若置位,说明已经超BCD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后来在三菱官方资料找到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