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油管和套管材质均为钢质。套管外径约140mm,壁厚约10mm;油管在套管里运动,直径大约110mm。现想在套管外面监测里面油管的运动方向,请教有什么传感器吗?或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具体运动需要详细描述一下,比如:无规则运动(往复);单方向运动等等;需要了解的运动:运动方向、运动距离、还是运动轨迹。

但基本可以确定,如果不是位移传感器的话(不确定需要知道的具体量),那么惯性组合传感器肯定可以(因为可以描述运动轨迹),类似于体感游戏的姿态检测。

如果有问题可以具体沟通:xieyong@memsplus.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管的运动是在套管里往复直线运动,主要想检测油管的运动方向和停止状态。

网友C:
您好,留个邮箱,我发个图片给您,这个是测油缸活塞移动的位移的安装图,测你这个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D(2014-10-28):
两个压力传感器可以检测出来流向,或者加一个流体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