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工程师请教关于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故障

楼主(2014-08-28):
各位工程师晚上好,敝人接到一个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28系列的,功率是20HP,故障现象是上电报警F34,查说明书F34是硬件写保护或者是EEPR0M故障,可以复位。复位后运行跳F25 故障说明在图2,请教大家究竟方向在哪里?经检查模拟输入端4.5两点的电压没超过11.3V ,调出P01模拟输入监视也是0.0.。。。真的无从下手了,请多多指教,或者有二手好的主板转让一块给我,先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接编码器的话要报F24。报F25,你查下参数是用什么反馈的,,你重点查下反馈部分。我不知是否准确,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B:
先查电枢电压测量回路,再查速度反馈是否接反了。

网友C:
F25的意思我理解是:1 使能加上后测速反馈回路开路。2 使能加上后主给定超范围。相当于加使能后速调处于正饱和或负饱和,有可能有运放输出饱和输出恒电平造成。

网友D:
F25的意思是,端子给定的电压超过规定值上限了。比如,模拟量输入1或2最大电压是10V,而实际的电压超过10V了。特别是模拟量输入2,看看是不是被超限了?

楼主:
谢谢楼下几位工程师的指点,我还是没查出问题来,打算买板了。主要是模拟量输入没超过范围,反馈发电机也是好的,手动运转输出电压也正常,试过电枢电压反馈也照样报F25 ,励磁是直接整流出来

网友C:
装置的给定和反馈是同时送入一个比例积分环节再送到速调,正常时两着平衡在一个合适的电平上,这个电平就是你给定的速度,而现在可能这些环节其中有运放损坏输出一个不受控的大电平,从而使速度不受控报警。

网友D:
6RA28还在用吗?换成6RA80吧。最新一代的直流调速器。28太落后了,还是半模拟半数子的直流调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置的给的和反馈要同时送入一个比例积分环节再送到速调,正常时两着平衡在一个合适的电平上,这个电平就是你给定的速度,而现在可能这些环节其中有运放损坏输出一个不受控的大电平,从而使速度不受控报警。
这是一个方向,请教一下比例积分电路的类型详情,这方面接触不多,这个主板上的PID调节器电路有好多个,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6RA28还在用吗?换成6RA80吧。最新一代的直流调速器。28太落后了,还是半模拟半数子的直流调速器呢。
客户抠门,报价低,没法改

网友C:
  首先找到跟速度环有关的PI环节,将P值电阻换成1比1,将给定的和零伏相连,测量PI调节器的输出是否为零,哪个输出是高电平,就换哪个运放。比例器和积分器有用一个运放实现的,也有积分器串比例器的,俩个运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找到跟速度环有关的PI环节,将P值电阻换成1比1,将给定的和零伏相连,测量PI调节器的输出是否为零,哪个输出是高电平,就换哪个运放。比例器和积分器有用一个运放实现的,也有积分器串比例器的,俩个运放实现。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