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编程,求大神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4-08-28):
(无正文)

网友A:
西门子S7 200系列,不用像欧姆龙,三菱的END(程序结束)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把网络11删除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写完程序后用
编译线下程序(就是检查是否有错误的作用)
最主要的还是下载到PLC里的的运行方式是否符合你的设计的和工艺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第一次写程序没有经验。

网友A:
客气!
一回生,二回熟嘛!。
谁都得从紧张的第一次来的,你能写成这样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