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尔软启动电源故障

楼主(2014-08-28):
这个软启动在控制电源上AC220V,面板没有显示。50V/47UF电解电容换过,TL431换过,TOP223YN换过,P521换过,最后上电测试+5V电解电容上电压只有+3.0V左右(有0.2V波动)。请教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5V的负载吧,再查一下tl431外围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5V的负载吧,再查一下tl431外围电阻的阻值。
负载没有短路,已经检查过。

网友B:
你确定这个地方没问题?

网友C:
电源没起振,3.0是假的,干扰电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地方没问题?
这个地方,电阻正常,二极管特性正常。准备有显示了,把电阻换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不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是怎么判断的?是哪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