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求解此接近开关

楼主(2014-08-28):
这个接近开关棕色是接正极,黑色和蓝色各接什么极
另外这个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A:
这个是NPN的,黑接地,蓝输出接负载。

网友B:
BN:棕色:电源正
BU:蓝色:信号
BK:黑色:公共端
应该是NPN的

网友C:
触头是常开点你说是PNP还是NPN?

网友D:
低电平输出。NPN型。

网友E:
黑色是负极,蓝色是输出。NPN

网友F:
这个接近开关棕色是接正极,黑色和蓝色各接什么极
蓝色接直流电源负极.
黑色接输出,如果是继电器线圈,则线圈一端接电源正极(棕色),一端接输出(黑).
这个是np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