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比如我用wincc flexible组态好了画面,然后我是不是应该把组态好的画面导入触摸屏里?再者,我在PLC中是不是还应该对触摸屏进行硬件组态呀?

网友A:
1、按你的思路去办,2、得看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组态好的必须下到屏里,要不在哪里运行?至于是否需要在plc里配置,要看你屏和plc的具体型号,以及plc的组态软件。

网友C:
触摸屏与PLC通讯一般都是使用的编程口通讯,各品牌PLC有各自的专用通讯协议,触摸屏组态时直接使用就可以,一般不需要在PLC对触摸屏进行设置;

网友D:
就支持那么三种PLC
还能组态出什么来  呵呵

网友E:
在触摸屏里面需要设置和什么PLC通讯。以及建立对应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