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程序?

楼主(2014-08-28):
时长设置成9999,好像是定时器的特殊用法,具体是什么想不起来了,查书也查不到!!

网友A:
9999前面加K代表的都是10进制(最大32767),加H是16进制(最大FFFF)。

楼主:
9999好像说是立即输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9999好像说是立即输出不知道对不对?[/quo

立即输出设成0好了

网友C:
T99的数值MOV给D100,到32768是不是 T99 就闭合了?

网友D:
人家要的是当前值啊,T99就是计时器的当前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人家要的是当前值啊,T99就是计时器的当前值。
应该是这意思。

网友F:
是要记m204接通值

网友G:
未注意过这点(9999好像是定时器的特殊用法),不知编程资料有无介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人家要的是当前值啊,T99就是计时器的当前值。

真相

网友I:
没这样搞过。

楼主:
哦,我可能记错了,可能真的是为了取当前值,至于9999应该是随意写的吧!

网友J:
把T99的当前值送到D100中

网友K:
当M204接通时,把T99的当前值送到D100中,T99最大计数值为9999

网友L:
应该是用来获取计时器的当前值,然后在进行比较运算,或者显示某一流程操作的时间,楼上的你怎么看

网友M:
觉得楼上正解

网友N:
人家只要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