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三菱变频器使用手册说,三菱变频器启动频率低于下限频率,有启动信号也可以以启动频率运行,那下限频率不是没有作用了?请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A:
启动频率可根据控制要求来设置,可从0Hz启动,下限频率是设置的最低运行频率,也可以设为0Hz.

楼主:
谢谢解答!但使用台达变频器将最低频率设置20Hz,主频率和运行指令来自数字操作器,频率低于20Hz电机不运行!按理来说启动频率低于下限频率就好是有运行指令电机应该不转动!

网友B:
呵呵;二个品牌不一样的;
三菱下限频率是设定频率的最小值,也就是用电位器或面板能调出的输出频率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