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1.第三方设备如图:
2.2)波特率BAUD(出厂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波特率 S3 S4 S5
1200bps OFF OFF OFF
2400bps OFF OFF ON
4800bps OFF ON OFF
9600bps OFF ON ON
19200bps ON OFF OFF
38400bps ON OFF ON
57600bps ON ON OFF
115200bps ON ON ON

3)数据格式CM(出厂默认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
通讯的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如下:
描述 S1 S2
无校验,1个停止位 OFF OFF
无校验,2个停止位 OFF ON
奇校验,1个停止位 ON OFF
偶校验,1个停止位 ON ON

3.2模块支持的功能码
M-1313模块支持02、03、04、16号功能码,各功能码及所操作的元件如下表所示。
元件 功能码 读写 功能
I/O 离散量输入 02 读 读多个离散量输入
保持寄存器 03 读 读多个保持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04 读 读多个输入寄存器
参数配置 保持寄存器 03 读 读多个保持寄存器
16 写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3.2.203号功能码
1)主站请求报文
报文内容 长度 取值范围 示例
从站地址 1字节 0x01~0x1F 0x01
功能码 1字节 0x03 0x03
起始地址 2字节 0x0000~0x0008 0x0000
输入数量 2字节 0x0001~0x0009 0x0001
CRC校验 2字节 0x0000~0xFFFF 0x840A
注1:主站请求报文示例,读从0开始的1个保持寄存器(即读保持寄存器0,映射为模块的第一路模拟量输入AI0)。
注2:起始地址和输入寄存器数量相加不能大于9,否则会以出错报文响应。

2)从站正常响应报文
报文内容 长度 取值范围 示例
从站地址 1字节 0x01~0x1F 0x01
功能码 1字节 0x03 0x03
字节数量 1字节 N 0x02
输入数据 N字节 0x16EE
CRC校验 2字节 0x0000~0xFFFF 0x3668
注1:N=响应中数据的字节数量。
注2:从站正常响应报文示例,输入数据为0x16EE,对应的电流为:5870*20/10000=11.74mA(即输入数据值0~10000对应电流值为0~20mA)。

3)从站异常响应报文
报文内容 长度 取值范围 示例
从站地址 1字节 0x01~0x1F 0x01
功能码 1字节 0x83 0x83
错误代码 1字节 0x01(不是支持的功能码) 0x01
0x02(起始地址不在0x0000~0x001F之间)
0x03(寄存器数量不在0x0001~0x0020之间)
0x04(数据校验错误)
CRC校验 2字节 0x0000~0xFFFF 0x80F0
4.我要检测温度和压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谢谢

网友A:
支持的话,看plc手册,写程序实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