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PID问题

楼主(2014-08-29):
plc正常运行了几个月,pid输出一直都正常。
最近断电再上电 pid输出为0
重新写了简单的pid程序,还是输出为0
plc别的指令 输出都正常
单独pid坏了?
比较奇怪的问题

网友A:
pid参数值设定了?设定值是否为0?

楼主:
设定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B:
设定值没问题的话,1个是调谐有没有开起来,参数是不是自整定的,如果是自整定的,自整定参数有没有,2是PID有没有开起来,如果PID运行了的话,你写个LD M8067 MOV D8067 D50, MOV D8069 D52,看看PID控制有没有错误!

楼主:
不是自整定的
pid已经运行了

网友C:
是扩展的模拟量模块来进行PID控制码?估计是模块坏了

网友D:
模块没坏
直接写数值 模块输出正常的

楼主:
你写个LD M8067 MOV D8067 D50, MOV D8069 D52,看看PID控制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比较奇怪的问题

网友E:
看看你的目标值与采样值与输出值,参数里面的PID方向,输入上限,输入下限,输出上限,输出下限,增益,积分,微分等值是否正常,在其它地方是否使用了这个参数的寄存器

楼主:
参数应该都正常
没有占用的

网友E:
监视看看D8067的值,如果非0那么查看具体值,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d8067是0
没有错误

网友E:
採樣值與設定值有沒有變化

楼主:
采样值正常,有变化
设定值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