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我有几台螺杆机上面的plc,不知道什么牌子的PLC,想看看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怎么打开它,链接笔记本没有反应,,,以前三菱的支持xp系统,现在换成w7系统了就不支持了,怎么把三菱系统支持w7呢、、、、、好像是2个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三菱的软件也不是万能的。
你的是什么品牌的plc?或者单片机做的,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了

网友B:
   PLC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吗?

网友C:
怎么会这样呢  应该有标的啊

网友D:
有支持三菱PLC的编程软件,GX WORKS

网友E:
不知道什么牌子,那就不好搞了,要知道品牌找到对应的软件操作
三菱目前新常用的GX Works2 1.493P是支持WIN7的

网友F:
PLC的生产厂家很多,编程软件互不兼容,必须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采用对应的编程软件才能读出源程序的。

网友G:
在差的PLC也有个牌子,山寨的也能找到对应的软件的,楼主好运

网友H:
是不是单片机啊,这样就看不到品牌

网友I:
是螺杆空压机里面的控制器对吧。
那玩意非常像PLC控制器,但是又不是市面上通用的PLC控制器。
说得明白一点,那个是专门定制的控制器,就像单片机线路板一样,不通用的,各家有各家的连接方法和连接软件。

网友J:
发个图片上来给大家看看,高手在民间的。烧成灰都有人认得……

网友K:
呵呵;这个一般都是厂家自己单片机开发的,所以你就不用指望去读什么程序了;

网友L:
对的一般都是专用控制器,技术壁垒啊哈哈。

网友M:
人家有防备的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是螺杆空压机里面的控制器对吧。
那玩意非常像PLC控制器,但是又不是市面上通用的PLC控制器。
说得明白一点,那个是专门定制的控制器,就像单片机线路板一样,不通用的,各家有各家的连接方法和连接软件。
那玩意是专用的,程序也是编好了的,不会是程序的问题的要么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O:
没有响应的软件怎么上载程序;程序支持上载吗;加密了没;都是问题啊

网友P:
先搞清楚你的PLC型号,再咨询三菱客服问一下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如果确认是PLC的话,可以用穷举法来凑试解决.

网友Q:
是啊,那个一般是非常用的。你可能找到牌子也不好找软件。

网友R:
每个牌子都有自个的软件

楼主:
我等几天用电脑上图,孩子最近报名,头大。谢谢大家。

网友S:
这个东西必须知道牌子型号

网友T:
回复 网友E:
GX Works2它支持三菱所有类型吗

网友U:
一定要知道牌子,再去找相应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