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29):
公司有台PH计,是放在水池中测PH值的,近段时间显示偏高,用试纸是6.5左右,表显示8点多。怀疑探头脏引起,拿出探头发现探头前面有保护罩,里面是一个小灯泡,小灯泡很干净的,因为前面的保护罩是密封的(就是保护罩拧上去的螺纹是用生料带密封的),小灯泡没有和外界任何介质接触,我就很纳闷了,不是说小灯泡是电极吗,它不和外界介质接触怎么测PH值呢?PH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各种不懂呀?这个保护罩是要拿掉的吗?但里面的小灯泡看上去很脆弱的样子,放在水池里可能会破掉的样子!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还有,我要校准的话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哪是处女保膜 整没了 就测不准了 显示不准可以校准一下 需要标准缓冲液

网友B:
校准PH计需要标准溶液,电极要和介质接触,保护壳需要拆掉。

网友C:
按楼主所述,主要是偏差。
找标准液校准一下

网友D:
厂里有PH探头,按规定每一年更换一次,比较贵

网友E(2014-09-28):
这个需要用标准液定期比对的,商家说需要三个月一比对,偶的天,这里仪表人少,三个月,三年了就没比对过,样液在瓶子里都变质失效了。

网友F(2014-12-08):
PH计这玩意用在重要岗位的话随时要准备校准,用在不是很重要的地方的话,发现不准了再校准就可以的。

网友G:
   不知道你的PH计是什么型号,貌似我们这的PH计要去掉电极的保护帽,常清洗电极,确保不受污染。每隔一段时间要标定电极。停水时间,电极应浸泡在被测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