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一台正玄SINE303系列15KW的变频器,带上0.75KW的小电机测试正常,带4KW的电机20HZ以下正常,20HZ以上电机开始抖动并不时会报SLU意思是稳态欠压(而且客户反应之前用的时候还会报输出短路),20HZ的时候母线电压有500V左右,输出三相170V,而且是平衡的,电流在2.9到3.5A之间抖动,这个是模块还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该变频器驱动芯片是A316J的,断开模块将U/V/W三个端子与驱动芯片的供电0V线短接,还是报SC,这个该怎么屏蔽A316J的IGBT管压降检测?

网友A:
14pin对地短路

网友B:
输出短路并不一定只有驱动报出
316驱动通常不是像你那样屏蔽SC代码
建议找专业变频器维修人员处理

网友C:
单管机器吧?正玄303小功率单管多。以前修过多台7.5KW单管的

测量驱动看看那一相驱动有问题 316光耦很少出问题

网友D:
驱动坏的可能性大点,有可能某个元器件的性能已经不良了,电流小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一旦大电流流过就不行了。

网友E:
你更改下载波频率,调低一般,看抖动的频率是否有上升?如果有上升的话,就说明驱动电路有器件不良!

网友F:
更换六路驱动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台做的也蛮正规的了,是3个独立的IGBT,不是以前那种单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