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版的软件问题

楼主(2014-08-29):
请师傅帮忙:我安装5.5版的软件,隔啦一天,打不开啦,对话框显示无可用授权,是怎么会事?

网友A:
提示很清楚,要安装授权。

网友B:
你装的貌似是SP2的吧,建议你换成SP3的。我以前装那个SP2的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

网友C:
安装授权啊。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授权没加载上!

网友E:
没有激活授权,在网上下一个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