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水处理的专家吗?请过来帮忙!

楼主(2014-08-29):
   自来水经一套水处理设备(石英砂-活性炭-树脂-精密过滤-紫外灯)后,出水细菌比进水更多,这是为什么?跟水压有关吗?水压不够反冲是否不干净?
   本人外行,求指教。

网友A:
你这是制污水设备啊?

网友B:
这个好像经常要反冲洗的啊

网友C:
那套水处理的设备,厂家安装好以后,拿到设备款以后就三不管了?还是跑路了?
水处理设备用了多久了?是不是使用N年以后,都不舍得破费更换滤芯呢?以为是一次性的投资,终身受益吗?

网友D:
3#所言极是!该大修了。

网友D:
先把活性炭换掉,再把紫外线杀菌灯修好就OK了。

网友E: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那个精密过滤环节。一般的精密过滤环节要经过最起码的4道关口,一道过滤比一道密。最后一道,应该是一层很细的膜,也就是说只能是纯水过,细菌被挡在膜的外面。像什么活性炭根本用不着,紫外线灯也不要,只有把纯水通过,细菌挡住,就没问题了。

这叫纯净水,如果是矿泉水,那细菌就是大大的,喝的就是细菌水。当然,矿物质对人体也是有益的。仅此。

网友F:
会不会又什么密封圈之类的坏了啊

网友G:
前面4道都是要定期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