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维纶的屏做个桶状的动画,可以演示随着外部条件做相应加减储量,实在不会啊

网友A:
这应该不难
柱状图就可以了

网友B:
貌似网上有这种工程案例
百度一下

网友C:
直接做个榉图就行了,但一定要做成桶形,没做过

网友D:
用棒图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用筒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客户要求使用桶装的画面拿来演示气体的储量啊,棒图做的只是平面的,没得立体,还在纠结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先在画面上放个桶,然后把棒图嵌入到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搞不来,棒图嵌入到绘制值圆柱体中,还是有间隙,这些怎么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