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空调系统如上所示,采用的PLC是西门子200,系统根据设定温度,通过PID输出模拟量控制鼓风电机和冰水阀的开度,分别调用两路PID,但这PID的给定值怎么给,不可能是直接给设定温度值吧,鼓风机风速和冷水阀的开度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需要现场测试来根据数据来分析呢?因为没用过PID,所以想请教一下我该怎么做?有没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先了解PID,这个网络上资料多得很.这个是过程控制的最经典方式.
  现场调试数据.
  冷水阀的开度有什么关系?
  关了,温度不会降低.
  鼓风机风速,风速快,容易把冷气带到你需要的地方.

网友B:
跟我们的空调不一样,我们的只能控制水阀开度

网友C:
鼓风机风速和冷水阀的开度有什么关系?
风速愈高,冷量交换效率愈高,即回风温度愈低。

同样,冷水阀的开度愈大,冷量交换效率愈高,即回风温度愈低。

根据以上分析,增大风速、增加阀门的开度都可以降低回风温度,如果需要降低回风温度,可以采取增高风速,也可以增加阀门的开度,因此需要对风速、对阀门的开度设定一个许可的区间范围,即最大是多少,最小是多少。

网友C:
尽管增大风速、增加阀门的开度都可以降低回风温度,但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增大风速、增加阀门的开度有一个优先选择,并且风速、开度有一个适当的范围。
1、阀门的开度,开度愈大,即流速愈大,水泵所需功率也就愈大,同时进出水温差也同时减小。
从降低水泵电耗的角度考虑,应该对水泵的速度有一个限制,但流速过低,将回影响供冷速度及效率。
最佳水泵的速度应是:进出水温差为5℃。
2、在此基础上,再考虑送风速度。

网友D:
是变频的 就是改变风速了 压缩机部份基本一直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冰水水泵我这不用控制,只控制风机和冰水阀,就是不知道我设定为25℃时,这个设定值怎么分给风机和冰水阀的两路PID的设定值,他们之间关系该怎么确定关系?只能现场测试?

网友E:
必须现场测试的,不过有相同案列的可以照搬数据的吧。

网友F:
这个要看控制什么环境的
如果要求高就现场安装温湿度探头
根据探头反馈的来控制冰水阀门的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