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能士22KW变频器,100W20欧的限流电阻过热烧了,接触器离限流电阻近烤变形,接触器线圈上阻容吸收元件烧的面目全非,现场量整流和逆变模块正常,感觉是小故障现场没把外置显示面板带走,到家换电阻换接触器,接触器线圈并阻容吸收电路,接着上电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作,就是没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响声,于是赶紧断电,把限流电阻换成灯泡,再试,接触器始终没吸合,故障继电器也没动作,暗自庆幸,要是报警的话而我没带显示面板就惨了。。。检查一番得知旁路接触器是由电源板的一个24V继电器给个点动开关信号然后接触器自锁,而24V继电器是由受控光藕的3脚输出高电位使NPN三极管开通,继电器吸合,我短接光藕3,4脚接触器吸合。测光藕1,2脚电压为0V,测1脚5V,我想把2接引入0V接触器应该会吸合,我拿线短接了下,接触器是吸合了同时模块炸出的声响也挺大!事后身心倍受打击,感觉模块炸的没有道理!

网友A:
没有测量后面的电容和输出,太危险了

网友B:
模块(IGBT)不是都有短路自锁功能吗?上电就炸不应该,待一会炸有可能。也就是说模块自身有抗短路功能,没有热保护功能。

网友C:
带模块的时候随时都会炸机,万事还是要小心啊

楼主:
接触器不吸合应该是驱动或模块有问题导致,无显示面板只能靠故障继电器判断有无报警,也许是看走眼了。单独给驱动板主板送电一切正常,换了模块,修复模块上的小板,给模块加2个40W的灯泡保护,一送电灯泡很亮,查了好久时间,模块上2个试,一个试,灯泡一直很亮,后来发现问题不是模块,也不是驱动问题,而是屏蔽316J的线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