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630KVA变压器的负荷开关是,正泰NA1-2000系列1250A规格。现在因为厂里面的大焊机的瞬间电流1400A左右,导致负荷开关跳闸。请问大家能不能调大负荷开关的电流值,而不会跳闸?

网友A:
换个大点的,不用省这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太大怕变压器出问题。

网友B:
这就要看变压器多大了...合适的话换大的开关..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呢?

网友D:
搜索“正泰NA1”,好像不是负荷开关。
或者,可先查看一下其说明书,了解相关情况。

另外,确认一下跳闸原因。

网友C:
NA1-2000是断路器。看配什么样的控制器。
负荷大了,得想法增容。联系供电部门。
630KVA是有高压柜了。

网友E:
其实跳闸不是电流过大造成的,而是另外一个原因。
额定电流1250A的开关,电流短时超过1500A也不应该跳闸,断路器的瞬时跳闸电流一般是在开关额定电流的十倍。

网友C:
有这些参数可调,具体怎么调得看具体配置。

网友C:
断路器跳闸故障原因及处置方法:

网友F:
负荷开关的电流不能整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变压器的容量选负荷开关呗!

网友G:
会不会是欠压导致断路器动作 过流应该没那么快动作

网友G:
是这个吧

网友H:
可以调,但是你630KVA/04KV的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流才多少?

网友I:
引用 楼主:
630KVA变压器的负荷开关是,正泰NA1-2000系列1250A规格。现在因为厂里面的大焊机的瞬间电流1400A左右,导致负荷开关跳闸。请问大家能不能调大负荷开关的电流值,而不会跳闸?
楼主,这个不叫负荷开关,准确的名称应该是万能断路器,简称框架,8楼和9楼给出思路,你可以试试看。实在不行,变压器就要增容了。

网友J:
那上面有没有电流编程键

网友K:
如果是经常短时这么大电流的话,是不是要查一下开关呢?按说偶尔的上到1400开关在短时间能扩得住的啊?如果经常短时这样的话保证开关能保住变压器和开关有问题时能断开的情况下可以依8楼的第一个调大那么一点点看看,如果不知就可能是要增容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 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改正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点子,网站让我感受到同行业的高手都是“雷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