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QD75M1定位模块报故障108怎么处理?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启动的定位?你的轴应该没在准备好的状态去启动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一个QD75模块报PGA故障,之后换了个新的QD75就报108(动作就有)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手册上找不到108,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QD75MH是有手册的,最后一章15章,有报警的说明,另外软件中也有帮助的,软件中也可以监控的轴的当前状态等。

网友B:
可能是伺服没有准备好,或是PLC没有输出准备好的信息。常常会报这个错。

楼主(2014-11-06):
同样的模块(QD75M1),一样的操作方法;机器自带的就可以用,换新的一操作就会报108,是不是定位模块设制的不一样,QD75M1模块要用什么软件设制?

网友C:
重传定位模块参数,重设原点。

网友B:
三菱QD75M1模块比较特殊,这个模块可以写参数,定位数据的,并且这些数据都是存在这个
模块里,不像其它的模块,参数是存在CPU内的,系统一上电,CPU将参数写到其它模块内,
这个QD75模块是运行其它自身的参数,可能是二个模块的参数一不致,所以发生这样的报错。

网友D:
不知有无故障代码说明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