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接触plc,触摸屏才刚刚接触一个多月,自己在琢磨着,边上也没有可问的师傅,只能请教工控上的师傅了。我一直搞不懂PNP接法和NPN接法。输出用交流和直流控制我可以接线,这和一些温控表的输出是一个道理。就是不知道PNP,NPN。请教哪位大师讲的通俗易懂点,谢谢。

网友A:
PLC com端接负 用NPN 如:西门子    com接正 用PNP 如:三菱

网友B:
电子基础知识关于晶体三极管部分看看。

网友C:
其实就是电流方向

网友D:
三极管总该知道吧;

网友E:
二极管都知道吧,有电流流向,三极管是再增加了放大。NPN,只看前两个字母NP(前两个是极性方向,后一个是放大)。PNP相反。
什么情况下有信号,没信号?想象一下回路里面有个二极管,方向对了有信号,方向反了没信号。

网友F:
源型表示npn,漏型表示pnp。

网友G:
源型表示npn,漏型表示pnp

网友H:
一个输出正:PNP
一个输出负:NPN
就这样理解就完了,七的八的,莫搞晕了
欧系的接输出正,日系的接输出负!!

网友I:
npn输出为负极或者说是0v,pnp输出为正极,相当于是火线,这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J:
最根本的,还是应该看看《晶体管电路基础》把最基本的NPN型和PNP型原理搞明白,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了。对于一个电子器件或单元,识别他的输入和输出形式,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否则用不好电子器件或单元。因为任何的网络间阻抗匹配非常重要。搞不懂就连不上。

网友K:
PNP输出正极,也就所谓的高电平。
NPN输出0V。也就是低电平。

网友L:
PNP和NPN接法两者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电源电压的连接方式不同而已。
由于三极管的PN结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所以可分为PNP型和NPN型两种,两者的区别是:PNP型管电路符号的发射极箭头向内,集电极接负电压;NPN型管电路符号的发射极箭头向外,集电极接正电压。为便于理解以接继电器为例,其接线方式如下,从图可以理解电路中各点的电位,也就更好理解上述网友说的答案了。

网友M:
NPN 是负电流驱动三极管的基极的,pnp是正电流驱动基极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H:
感觉你说话的语调很像我们那里的(张家界)

网友H:
回复 网友N:
遗憾的很   我是武汉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你们说的很简单明了,我懂了,改天去实践实践。

网友O: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PLC都用NPN型的传感器吧

网友P:
    欧美的用PNP多.
    其他的用NPN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