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续前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1673
非常感谢网友对于这个趣题的积极参与和提出疑问,我也抱歉没有讲清楚,以至于网友有的觉得搞复杂了,有的还觉得看得晕了,在此介绍一下格雷码,可能会对这个趣题的理解有帮助,也可能对于工控中的应用个感兴趣。

楼主: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格雷码的编码规律,不需要去算数字去编码,而是排队图案化编码,最低位(a囚犯)从第二瓶(十进制1)开始,每隔2个数字的1和0的变化,也就是说a囚犯无需看数字编码,只需要按排队过去喝两瓶空两瓶再喝两瓶,,,喝过的酒瓶标记一个标号a;b囚犯从第三瓶(十进制2)开始,每隔4个数字的1和0的变化,也就是b囚犯只需按酒瓶排队过去,喝4瓶空4瓶再喝4瓶,,,,喝过的酒瓶标记一个标号b;然后c囚犯从第5瓶开始(十进制4)每隔8个数字的变化,喝8瓶空8瓶再喝8瓶,,,喝过标记为c。以此类推,第一轮5个囚犯喝过来,到e囚犯是连喝32瓶空32瓶再连喝32瓶,,,根本就不需要去算编码。如果有囚犯中毒了,找出他喝过的标记,多个囚犯中毒的标记集合,就是那瓶毒酒了。
如果只有一轮的时间,那就需要10个囚徒来试酒,有中毒的找出中毒者喝过的酒的标记,各个标记的集合就是那瓶毒酒了。
但是我们时间还有多,可以分低5位和高5位2次来试酒。

楼主:
例如在0-31十进制数字里面,有两个特别的数,一个是全00000,没有一个囚犯喝到,如果五个囚犯都没有中毒,那就只有这一瓶是毒酒了。
但是这只是0—31,在1000瓶中有32组的(0—31),也就是说有32瓶是毒酒嫌疑,因为5个囚犯都没有中毒,他们可以在第二轮继续来试这32瓶嫌疑毒酒,这样的可能性是1/32。

再例如,5个囚犯都中毒了,那只有数字11111(十进制21)那就是这瓶就是毒酒了,这样在1000瓶里也有32组,就需要再抓5个囚犯来试这32瓶嫌疑毒酒了,这样的可能性也是1/32。

楼主:
除了全00000和全11111,0—31里面还剩30瓶是可能有囚徒中毒1—4人,大家可以去格雷码图案化去看其中1个和4个是多少比例,2个和3个是多少比例了。中毒的囚犯挂了,就需要再找新的囚犯来试毒酒了。2轮下来有10位标记,中毒标记的集合(或者反向的没有中毒的没喝的集合)就是那瓶毒酒。

网友A:
虽然我现在很懒,不想动脑筋,但我觉得能将两者联系起来,很好;
先收藏,待有时间了再看。

好帖要顶哦!

楼主:
格雷码与工控:
1,开关点输入的不同步性问题:10位信号同时进10个开关点,对于PLC来说其实时间微观上是不同步的,如果不是格雷码,就有可能在变化过程中有多位变化,而如果数据采集的不同步,这个多位变化就有可能有短瞬间的快慢不同步而出现错码可能,如果是格雷码,因为连续变化是每次只改变一位,那就不会有不同步快慢的可能,也就没有了错码可能。

2,无需解码的标记集合:很多人看到格雷码头晕,其实格雷码最早出现在工控是过去的“打孔编花”的纺织机械,编码1(打孔)的开关集合编个花,例如编码10101,是第一位第三位和第五位的常开开关的串联,当1,3,5同时有“打孔”,串联开关导通,这里打个“花”,做为动作开关,格雷码无需解码到二进制再到10进制,只要取开关集合。

楼主:
省线模式:在多点信号输出形式上,可以在时间上的先后分开,例如本故事的5个囚徒,在第一轮是低5位,在信号传达后,改为第二轮的高5位,在大于16位的并行信号输出可以用时间上分割分前后两次输出,但是那样信号是要占用时间的。
在伺服电机编码器,ABZ,UVW信号也有省线模式,在上电的时候,先送出UVW,得到电机转子的相位位置,然后再切换到ABZ输出。

网友B:
先赞一个
图表化对格雷码的I/O控制简单多了.
以前用格雷变频器用程序,后来用指令,一条指令代替一套程序.
昨天恶补格雷编码,异或的头都大了,还常串位,今天用高端PLC做了十进---二进---格雷,当时还在为5位,如何给1000定位编码翻腾.
再回家地铁上再细看楼主解释,啊 分高低字段,在结合程序给出的格雷数据,及时发帖"来电了"
回来整理数据,统计,哈哈 喝的最多的是第5个人,在第一轮就喝了504次.残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赞一个
图表化对格雷码的I/O控制简单多了.
以前用格雷变频器用程序,后来用指令,一条指令代替一套程序.
昨天恶补格雷编码,异或的头都大了,还常串位,今天用高端PLC做了十进---二进---格雷,当时还在为5位,如何给1000定位编码翻腾.
再回家地铁上再细看楼主解释,啊 分高低字段,在结合程序给出的格雷数据,及时发帖"来电了"
回来整理数据,统计,哈哈 喝的最多的是第5个人,在第一轮就喝了504次.残忍点.
是的,做为趣题,大家可以尝试编程PLC,格雷码解码可以按上述图表设置每位的开关集合程序,然后用十个开关状态直接解出格雷码.而不用异或到二进制,玩玩看.
如果要二进码,还是异或,如果到十进制可以尝试开关集合.

楼主:
我上面写5位0~31格雷码根本没算,而是一个表格,每位高低脉冲写过去,就是脉宽不一样,找好上升沿起始点.
如有兴趣可以用PLC程序玩玩,找好"上升沿"设定"脉宽".

楼主:
因为格雷码的对称规律性,第一轮试下来到第二轮,还剩多少瓶有嫌疑的酒瓶需要试?再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格雷码的对称规律性,第一轮试下来到第二轮,还剩多少瓶有嫌疑的酒瓶需要试?再玩.
31-32

网友B:
二进制---格雷码还简单些,PLC的程序被开发也比较多,80年代编码器厂家就给出程序可以鉴戒,现在有一个指令就解决.
先看有关,二进制----格雷码,格雷码----二进制的原理(摘记网络)
可能从格雷码--二进制用的比较多,程序好找一些.
二进制---格雷码的程序没找到,好在高性能的PLC有这个指令.
用这个段程序的到了0-999的格雷码,在用电子表格处理统计一下.

网友B:
既然是寓教于乐,就娱乐一下
估计数据统计
第一轮下来
2^4喝了504口,2^3喝了496口,2^2喝了500口,2^1喝了500口,2^0喝了500口.
"每口酒2毫升,基本是1000毫升,一瓶酒是750毫升,对于酒量好的酒徒(囚犯)喝一瓶多一点的红酒,不会醉死"
楼主比较小气不说,还要囚徒自己按规律去喝这定量的2ml,多难为囚徒不说,要不要维稳也不说,单就这500口*5约2500口能不能在1小时内完成表示怀疑,再就是这些囚徒必须是酒精考验的,要在一小时内喝光一瓶红酒,很少有能做到的.

虽然1000ml的红酒理论上不会死人,但那是身心健康的自由人,囚徒有哪个是,如果在第二轮开始不久他死了,岂不要了国王的命?
所以理论归理论,实际要考虑众多的可能,将各种可能危险降到0,要不怎么会有预案一二三,招标要二家以上.

"每瓶酒喝10口,喝掉20毫升,一瓶酒750毫升,剩下730毫升"
这似乎也不成立,第一轮下来,最多都喝到的只有编码11111的那瓶酒,按没人2ml,也就10ml,即便到第二轮又被喝,也只有31瓶被喝,所以不是没瓶都减少20ml,最多只有31瓶减少20ml.

感谢楼主出的题,使我对格雷码又温习一下.

网友C:
其实,格雷码好像有个圆盘的标示方法

网友D:
这两天刚拿了一天小型PLC,容我慢慢消化下吧

网友E:
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