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我想用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转台作转位运动,开环控制,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转台所处的角度值,我是通过正、反转脉冲计数的方式最后乘一个系数换算成角度值。可这样做的话,在转过360度之后显示会超过360度,比如超过360之后又走了30度,这时会显示390度,而我想让它显示30度该如何做到?有什么巧妙的方法么,不用绝对编码器,纯开环步进电机。本人菜鸟刚开始学习,求助大神

网友A:
呵呵;与触摸屏无关;
数据做个比较,大于360时减去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与触摸屏无关;
数据做个比较,大于360时减去360;

我想问,plc里面有取余指令么?触摸屏界面编程里有个mod指令,但是只能对内部变量用,无法对plc变量用

网友B:
三菱PLC可以,但不用指令。

网友C:
版主的方法简单有效。聪明人的方法。

网友D:
我看你的范围是0-360循环的,正传大于360就清零,重计数。反转小于0就用360减去反转的度数做显示(例过0度后反转10度,显示350度)。相当于0度和360度是重叠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表情,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的范围是0-360循环的,正传大于360就清零,重计数。反转小于0就用360减去反转的度数做显示(例过0度后反转10度,显示350度)。相当于0度和360度是重叠的。

非常感谢大家表情,可是要是再转一圈就720度了,再转就1080度,脉冲计数的存储变量里存的数是随着转动一直往上加或者一直往下减的,一直转的话怎么减或者加啊?只跟360度判断怕是不行吧?

网友A:
没有除法求余指令就用减法也是可以的;
前面加个判断指令,大于360成立时就减去360;

网友E:
1,用增量编码器Z相,增量编码器只有一个位置是“绝对值”的,那就是Z信号位置。每次到Z位置自动置零。开机如需保证是“绝对角度”,就需要先转到Z位置,然后再开始计数,才可以说是“绝对角度”。
2,用一个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RS485信号的进PLC,现在一个RS485信号绝对值编码器并不比一个增量编码器贵多少了。那编码器的数据就是360度内绝对值的,直接按比例计算出来就是绝对值角度。

只是计数器满360就归零,那是“增量”角度值,顶多算360度内的自动归零,不是“绝对”角度值,不要搞混概念了。

网友E:
如果没有编码器,是开环的,可以外部加一个接近开关,代替编码器的Z相。每次到此接近开关,就自动置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编码器,是开环的,可以外部加一个接近开关,代替编码器的Z相。每次到此接近开关,就自动置零位。
脉冲输出口对应的寄存器是只读的,不知道能不能人为清零。就算能认为清零,可不能人为赋值啊,如果负方向过零那就成负的度数了,如果加判断小于零就置为360,原理上是可行的,但是该寄存器是只读的就不行了。

网友B:
不能取余数,这样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编码器,是开环的,可以外部加一个接近开关,代替编码器的Z相。每次到此接近开关,就自动置零位。
脉冲输出口对应的寄存器是只读的,不知道能不能人为清零。就算能认为清零,可不能人为赋值啊,如果负方向过零那就成负的度数了,如果加判断小于零就置为360,原理上是可行的,但是该寄存器是只读的就不行了。
楼主要的是“绝对角度”,那只有0-360度,没有负数,也没有负零,Z相是唯一的绝对位置,或者外部加装接近开关是唯一的绝对位置,你可以把它作为0,也可以作为360度中的任何位置(偏移量计算,即0以外的加偏移量或减去(360-偏移量),反向减正向加。
没有一个绝对位置的基点(Z相或外部接近开关),就说是“绝对角度”了,那是“绝对”与“增量”的概念没搞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想把负数变成正数,例如-30°应该显示330度,是不是还要加个比较的环节,如果比较得出实际值是负数,则把减法变加法,还要多加一个36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理我明白,我是一开始想错了,脉冲数出口y0对应的寄存器不是只读的,可以写入,这样就好判断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把负数变成正数,例如-30°应该显示330度,是不是还要加个比较的环节,如果比较得出实际值是负数,则把减法变加法,还要多加一个360°

是的,要比较判断一下然后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