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最近出现这样的问题,电机启动出现一动一停的情况,只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
电机装编码器用三菱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正常使用十几天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是不是反馈有干扰
2、是否为低速启动,启动负载不是不有些偏大。

网友B:
先看看没有编码器的空载运行情况,如果没问题,那带编码器的运行就是参数没有调整好。或者是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有问题。

网友C:
电机和编码器的连接有活动间隙会出现这种现象。消除活动间隙就好了。

网友D:
反馈有问题吧,线有虚的吗,负载有问题吗
都得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