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9):
想问问ABB变频器的区别:ACS510-01-031A-4+B055的后面的+B055是什么意思?ACS510-01-031A-4+ACS-CP-D后面的+ACS-CP-D是什么意思?ACS510-01-031A-4是什么情况才是这样的型号?还有它们三台型号的瓦数都是15KW吗?

网友A:
自己看看吧。
详细的话看看说明书吧,给你个百度文库免费下载地址
re=viewhttp://wenku.baidu.com/view/abc94c22ccbff121dd368373.html?re=view
http://wenku.baidu.com/view/abc94c22ccbff121dd368373.html?

网友B:
哇,第一次看到,ABB变频器的型号,后缀那么复杂呀。后缀不一样,一般都是比较特殊的要求。

网友C:
abb的变频器价格高,质量好,主要应用在要求高的场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ACS-CP-D 为手操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