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请教各位大哥
我要用三菱plc控制普通电机加旋转编码器应该怎么弄,要求控制电机转过任意角度。qq:229374229

网友A:
普通电机就给个开光量就可以控制它运行了,编码器反馈,那要知道电机转一圈有多少个信号反馈回来,知道每个信号对应的是多少角度,这样就知道转一定的角度需要多少个信号,在电机运行时计数编码器信号,信号到停止电机运行
但这样精度要保证好,普通电机给停止信号要尽量能快速停止。

网友B:
   精度要求呢?

网友C:
最好采用异步型伺服电动机及其驱动器,还有要考虑负载的因素,最好有报闸,不然,定位精度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还要加刹车,要不怎么定位停止,不过精度估计很难控制。

网友E:
什么样的普通电机?是鼠笼式的交流异步马达吗?
这个根本就不能高精度控制转动的范围,更换昂贵的伺服马达才是正道。

网友F:
呵呵;用普通电机定位没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