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带有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问题如图“

网友A:
这熔断器是去电压表的吧?电流互感器出线端是没有也不允许加熔断器的。

网友B:
应该是会少计量

网友C:
那是电度表的三相电源进线的熔断器吧,好像不能装熔断器的。
缺相会导致电度表少计量的,缺一相少计三分之一,缺两相少计三分之二

网友D:
通常是,靠平时维护及时发现。

网友E:
去电压表

网友F:
把a相得接线重新连接一下,有过热现象。

网友G:
应该是电压的保险

网友B:
从图片看母线上就只取了一路小线出去,电度表的电压端子处也只接了一路线,而熔断器下面有两组线出来,应该是一组去了电压表一组去了电度表,实际去电度表的一路不用过熔断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是电度表的三相电源进线的熔断器吧,好像不能装熔断器的。
缺相会导致电度表少计量的,缺一相少计三分之一,缺两相少计三分之二
上次一家设计(公司上安全标准)公司来我这边检查,说必须安装熔断器或断路器。理由就是万一电表短路了开关不能跳闸。

网友I:
只有一相的话计量少了

网友J:
3楼主说的对啊。

网友K:
电度表的电压线好象是在熔断器下边取的,熔断器上面的线可能是到电压表和二次控制线的,电度表电压线看图是下面进线的两根其中一根,从母排直接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