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一.逻辑控制
  所谓的逻辑就是可以实现继电系统中的一般逻辑性设计,既然是继电系统所以电力拖动知识就是该阶段的基础。我个人总结学习继电系统的根在于一个字“抢”,继电系统之所以能实现逻辑控制就在这个字上。继电系统中主要就有那么三个东东A常开;B常闭;C线圈。这就对应了PLC中的基本元素了,只不过是阅读的方法不一样罢了。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原来的继电系统照搬呢?不行!二者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继电系统中的所有硬元素同一时态开始竞争的,而PLC中的所有软元素是通过PLC的CPU来进行扫描计算处理最后计算出该时态的结果,这便是PLC的扫描循环工作方式。(随便找一本PLC的书都有介绍)
  重点:
  1.该阶段就是学习电力拖动,对应于PLC梯形图中的常开,常闭,线圈。
  2.可以完成简单的系统设计
  二.顺序控制
  顺序控制在工业中的应用相当广泛,例如一般性的自动机床它就是一个顺序控制过程。PLC设计当中能实现顺控的有两种方法:一PLC中的顺控指令;二起保停控制方式。不管哪种控制方式在设计的开始我们要完成的是流程,它是系统构成的脉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步”二“活动步”三“转换条件”。
  重点:
  1.掌握系统脉络设计系统流程
  2.掌握“起保停”控制方式,把流程图转换成梯形图
  可以完成一般性的系统设计
  三.高级语言控制
  该阶段是本质上区别于继电控制系统,是继电控制系统无法实现的,也是提高PLC控制系统功能的根!我之所以称之为高级语言,比如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编程,例如单片机中的传送指令MOV,在PLC中的高级指令中也是一样的功能。这一阶段难度比较大,第一要学习计算机基础;第二要充分了解PLC的内部功能和资源;第三熟悉所有的高级指令的功能。如果不了解计算机基础的话在学习高级指令和PLC内不资源的时候根本理解不了,在设计上的思路和继电系统有很大区别例如:I0.0和IB0第一个是“位”也就是逻辑设计的“点”,第二个是“字节”在逻辑设计中没有涉及到。
  重点:
  1.计算机基础
  2.PLC资源
  3.指令功能
  4.适应单片机的程序设计思维
  可以完成复杂的系统设计
  四.特殊应用
 .特殊应用就是对特殊功能的系统而言的,例如运动控制,PID温度控制,网络连接等等。不同的PLC能实现的功能不一样,有些功能PLC内是集成的而有些是需要外加扩展的,那么就要根据不同的控制对象去选用了。掌握好该阶段是可以大大提高PLC的程序,但是还需掌握PLC以外的其他自动化知识,如伺服,变频器等等。
  重点:
  1.了解系统构成需要
  2.合理选择扩展单元
  3.学习扩展单元使用方法
  可以完成特殊的系统设计
  该阶段的学习学要一定的实际条件才能完成
  五.网络与通信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由PLC做下位机的应用也十分多见。该阶段组要学习是不同PLC的通信协议和一些通讯指令
  小行网络中MODBUS比较重要,例如通过PLC和变频器建立MODBUS协议来控制变频器。
  在网络中有时候有些产品通讯协议非标准,这是就要用到自由通讯了,相当的灵活,但要一定的计算机网络基础。

网友A:
讲的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B:
之前学PLC有点难以理解,后面把计算机语言和一些函数学完,有了一定基础学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C:
适合初学者看一看、看一下...... 的,之后,在就不看了。也全都忘了!

网友D:
精华性的总结!1

网友E(2019-09-22):
学一年可能学不会,动手边查资料边完成项目可能一个项目下来就八九不离十了,不要畏惧,干起再说,大部分都是固定模式,机器逻辑也有经典案例可以参考,通讯方面网上有详细的步骤,照着编就可以。当然成为高手是需要时间的,水到渠自成,不过既然你决定入这行就已经准备投入时间精力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