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今天遇到一个老224控制器
订货号为6es7214-1bd22-0xb0和我们常用的6es7214-1bd23-0xb0有何不同

网友A:
plc内部版本不一样

网友B:
订货号为6es7214-1bd22-0xb0是cpu21系列的,6es7214-1bd23-0xb0为现在用的是cpu22系列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C:
S7-200的212,214,216都是古董级的CPU了,国内估计只能找二手的了。
用新款S7-200的222,224,226才是正确的。

网友D:
呵呵;你现在国内购买都是CPU224CN,南京产的;
上面的型号是进口的,产地一般为USA及德国;

网友E:
CPU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