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问题

楼主(2014-08-30):
现在国内,很多车间都是多层楼,接地都采用三相五线制,地线用一根总的地线,而国内很多设备电气系统,不完善,往往通过地线讲系统内谐波导入总的地线,这样使得其他设备电气系统又通过总的地线讲谐波导入内部。
大家说说,这样的系统不能打地桩,如何消除个设备系统间的干扰呢?

网友A:
各种设备上的接地线连接接地装置是讲究方法的,连接方法不对就会产生串扰。

网友B:
一是加强设备自身的抗干扰能力,二是对地线进行多处接地。

网友C:
我采用重复多点接地

网友D:
消除谐波于系统内很重要,或者说,是设备本身电磁辐射的要求,似乎国内目前对此没有措施去规范。

从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电磁兼容书籍来年,似乎国内普及这方面的技术研究也就十几年,一般人没有清晰的认知。尽量不要串联接地,尽量做到单点接地,每个设备地线单独从变压器处总线路引出,这样至少能消除接地的共阻抗干扰。

我想单点接地,削除谐波回路很重要。另外,干扰未必是从地线引入,如果说,供电系统中,某一台用电设备容量很大,比如说大电流瞬变时,不可避免地,电流瞬变会产生高次谐波,并且,变压器的高次谐波阻抗,相对较大;变压器向其它设备供电的同时,也把这高次谐波输送出去。——我对电磁兼容的认识也非常肤浅,前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期望高人来解答

网友D:
这种问题如果放在电子类的版块,会解释的更清楚,电工版块一般更宏观,偏解决实际问题,专项原理的讨论相对较少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如果电网配电提供的PE线“太脏”的话,只能是另外单独引入独立地线。这也是许多的进口设备接地处理的通常做法。就是说,你的系统接地,是走独立的地线,而不是三相五线制的PE。

在连接配电的PE线之前,最好是先测量一下这个PE线的对地电阻是多少?小于4欧姆,就是合格的,否则,自己单独敷设一颗独立地线,不和PE线掺合。

系统先做好等电位,然后单点接地这是对的。注意,接地点一定要大面积。

网友F:
  要是看到早期国外设备才三相四线的,怎么办 ?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早期是多早呢?如果设备没有智能单元,就是纯模拟的硬件系统,过去的接地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不电人为标准;有了计算机的智能系统以后,才对设备的接地有了更严格的要求。因为他既要保护人的安全,也要保护计算机智能系统的安全。所以,要区分设备的种类,是智能的和非智能的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