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绝缘

楼主(2014-08-30):
我有2块蓄电池组成蓄电池组,组成24VDC供电。从蓄电池组的正极测试对地电压是16V,负极对地是0V,电池组正负极直接是24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负极接地了,正极应该是24V啊?

网友A:
你的电池组负极接地了吗,怎么个接地法,如何做的接地,能说清楚吗?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其它支路,连着24伏用电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负极没有做接地,都是悬空的。另一组电池断开外接设备后正极 对地是6V,负极是-19v,正负极之间是26V,请问这个测量值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对了。这个是连着用电设备测量的,没有其他支路的24V电源,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C:
纯蓄电池电源是一个完整并独立的电源,测它对地电压干什么?负极接地直接就用了呀,只要保证正负极不短路就得了。
搞得那么复杂,蓄电池的电源是非常纯净的电源,只需两根线,可以在任意场合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2块蓄电池组成蓄电池组,组成24VDC供电。从蓄电池组的正极测试对地电压是16V,负极对地是0V,电池组正负极直接是24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负极接地了,正极应该是24V啊?
你的电池组负极接地了就是24V了,没接地就不一定多少伏了。

网友E:
     我有2块蓄电池组成蓄电池组
      每块是多少伏特?两组电池怎么接?并联?串联?每块放电状态是多少伏特?

网友F:
带负载了??
电压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现在就是想测试电池是否绝缘有问题啊,因为我怕电池有问题可能导致负载工作的稳定性啊。现在负载工作就是不正常,负载的压力变送器的读数经常在夜里读数飘移,导致我们的阀门产生误关断啊。这个变送器是安装在室外,我怀疑是不是由于电池电力不足,在夜里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工作不稳定了。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其中的一块电池负极对地了,对电池的工作没有影响吗?对负载工作稳定没有影响吗?

网友G:
“在夜里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太阳能电池充电吗?
若电池接地了,是否有影响,可能要看具体的现场情况。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什么对地?只有接地与不接地的说法。
蓄电池外壳是塑胶外壳,电池本体接地几乎说不过去,只要保证线路不破损,不与外壳粘连就OK了。
仪表工作不正常对吗?蓄电池容量是否可以支撑一个晚上的供电呢?实在不行,排除法,用稳定的市电供应看是否电源的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其他设备本身里面有电子元件,在电源与外壳之间相连

网友I:
好像不太可能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蓄电池组某处接地后,对蓄电池的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块是12VDC,是串联组成24VDC的。现在是假设A电池和B电池串联的电池组,AB电池断开连接线后,A电池正极对地是+5V,负极是-8V,B电池正极是+6,负极是-6.串联A的负极接B的正极,电池组对外供电是A正极和B的负极。AB串联后,A正极和B负极电压是24V,但A正极对地是8V,B负极对地是-16V,请问这是真没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在荒郊野外,哪里有市电啊。

网友J:
为什么对地会产生电压呢,从理想状态来说正负极对地电压应该都是零才对。16V是静电感应产生的

网友J:
你如果把负极直接接地后正极肯定对地电压是24V了,对吧。
按理来说任何不接地的供电系统对地是不会产生电压的(理想情况下),但是现实中通常都会对地有电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任何电源对地都不可能是完全绝缘的,所以相当于在电源的各极都对地串了很大的电阻,根据分压原理可知在各极都倒产生一个对地电压,虽然有电压但对地接上一个负载却不会工作,因为串进去的电阻太大了根本形不成电流或者说电流太太小了。通常下流屏对地绝缘监测装置就是比较正负极对地电压而监测对地绝缘情况的,只要认真分析用初中的物理知识已经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流系统中因对地分布电容的存在使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我想明确的是对我的负载到底有多大影响?

楼主: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正负电压不对等,且原先电池负极也没有接地,现在可以直接把电池负极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