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使用西门子S7300 CPU314C-2PN/DP自带的4个告诉脉冲通道产生PWM输出信号,用相应的编程软件编写好了PWM程序,用仿真软件能看到SFB49有信号输出,接到实际PLC中时,能观察到0通道有PWM的波形输出,但当将程序中的channel修改成1或2或3(CPU314C默认自带0到3共4个高速脉冲输出通道)时,就没有信号输出,在线监控发现SF49没有能流通过,处于虚线状态,但相同程序使用仿真软件却是有信号输出的。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4个通道中只有一个通道能输出高速脉冲信号,其他3个却不能,但普通的数字量输出是可以的。我在想会不会是烧坏了吧,因为在这之前接线的时候在模拟量输入端口的两条线造成了短路,在短路之前已经测试了0到2共3个口是正常的,只差3通道没有测试,之后就一直不能输出PWM信号了。但我想PLC不是有自保吗?普通的短路应该不会造成PLC的烧坏吧?求指教啊,这是老师的PLC,万一真是烧坏了,那我估计就玩完了。。。。。。

网友A:
短路了就不一定了;

网友B:
请重新下载硬件组态试试,一般短路后系统硬件偶尔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