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哪位高手做过使用欧姆龙PLC作为控制器改造磨床  将手动磨床改成自动在线监测的自动磨床     渴望高手们给予小弟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精密测量仪,他可以到尺寸后输出开关量信号,我们这普通和半自动外园磨床都在用,你说的普通磨床要实现自动加工方式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改造半自动的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AD采集到数据 但它的响应动作 和他的采集速度不对应   要优化设置  我是新手 需要指导帮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便留个微信 或者 QQ之类的么  我想向您详细请教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中原精密或东京精密去购买量仪,这样PLC的程序就非常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