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我们的管线现场安装了阀门爆管保护功能,其安装的压力变送器读数经常发生飘移,然后读数又正常,时间通常都是在夜里。我们的供电使用的是太阳能电池供电,压力变送器是Labom,工作范围是6-30V,求助。

网友A:
用太阳能供电?够环保的,用蓄电池电源先排除一下是否电源电压波动导致的结果。

网友B:
会不会是采集数据的频率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如果压力值一直高于报警值超过30秒,会产生ESD关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我们需要判断的地方,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检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1.蓄电池供电是24VDC,但经过浪涌以及安全栅后到达变送器的电压大概为15.6VDC,中间大概有8.4V的压降。这是在白天测试的结果。
2.现场用的变送器是 Lambo CB60系列的变送器,它的技术规格书上写的是 Function Range:6~30VDC,我想这个就是它的最低工作电压了吧。
3.我们检测蓄电池测量时,正极对地的电压为 6 VDC,负极为 -18VDC,正负极之间为24 VDC。蓄电池组是由2块12VDC的电池组成。但在这个电源系统中,正负极都没有做接地的。不知道这个电池组的测量值是否正常?特别夜间的时候,是否对压变产生的这个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1:我们现场用的是太阳能板、蓄电池充电控制器、蓄电池组构成的直流供电系统,蓄电池采用浮充形式,如果电量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夜晚,肯定是蓄电池组供电的,而且整套设备在野外的天然气管道上,所以安装了安全栅和浪涌。
2:因为变送器经常在夜间发生漂移故障,所以怀疑是电源或变送器工作环境温度的事。变送器的环境温度是 -25度~+70度,但上周就发生过一次,但那时的温度肯定高于-25度,所以怀疑是电源问题。
3:现在变送器采用的两线制,且现场没有接地,但控制器采取了现场接地,不知对变送器是否有影响?

网友D:
又在论坛上见到帅克了。

因为是在夜里发生,且是太阳能电池供电。最大可能是两个:电源和温度。变送器标称的极限值,未必是可靠值——国人在这方面大多是表面浮夸,招标乱写,投标无奈,只有真正做技术的人自己知道行还是不行。

网友D:
另外,你那“飘移”,究竟是怎么个“飘”法,如何判断不是实际存在的,是变送器漂的,也需要有可靠的依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工艺管道的入口压力变送器是9MPa左右,出口也是9MPa左右,但大概有一分钟左右阀门本体防爆管保护功能的变送器读数降到了5MPa了,也就维持了1分钟左右恢复正常,因而怀疑是变送器故障或电压过低造成。这个现场也不是经常出现,都是偶尔概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这个是德国Lambo官方网站的资料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们需要判断的地方,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检测电压?
用电流记录仪一直记录就可以了,电压有变化,电流应该也有相应变化。还有变送器是不需要接地的。

楼主:
现场使用的是两线制的变送器,由于电池组的原因,正极与表壳电压为6V,负极与表壳电压是-13V左右,表壳没有接地。我想这个和变送器的读数有关吗?多谢了。是不是两线制的变送器必须是直流单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送器电源不需接地是说负极对地电压可以不为零吗?比如变送器激励电压正极对地6V,负极对地-18V。也就是可以双电源对二线制变送器供电吗?

网友F:
是不是电磁干扰啊,这种情况一般是干扰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会。现场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中哈天然气管道的阀室上,荒无人烟,四周没有其他用电设备。如果是电磁干扰的话,怎么判定或消除?多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晚上检查一下电源,看看电源是否正常,原来有个专门的检测电磁干扰的软件的,以前用过一次的,好几年没有用过了,现在忘了,我有时间查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软件就能检查电磁干扰?这么强?

楼主(2014-10-16):
刚刚变送器又飘了,图例如下。
红色是实际的压力,绿色是压力变送器飘离的曲线,漂移高于实际压力。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