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电路的原理不太明白

楼主(2014-08-30):
这个原理不太明白了,VDD是5V话,信号是不是被钳到不超过2.5V,二极管会反向击穿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两个反顶的二极管?正向是阻断的,哪来的钳位?如果不是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没限流就会击穿的。电路没给全吧?

网友B:
典型电路,信号高于VDD时对VDD泄放,在地电位钳制下又不会引入负信号。最终内部电路得到的是D2压降以上VDD以下的一个信号,应该是一个开关量输入。信号电压不是二极管分压得的,由外部决定。
坐等其他高人来解释

网友C:
PIN被钳位在0V(负电压输入),VDD(正电压输入).偏差为二极管压降.

网友C:
PIN如果是足够大的正电压,D1导通,PIN被钳位在VDD+VD1(D1的正向导通电压,0.2-0.7V,硅或锗材料)
PIN如果是足够大的负电压,D2导通,PIN被钳位在VGND-VD2(D2的正向导通电压,0.2-0.7V,硅或锗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不太明白了,VDD是5V话,信号是不是被钳到不超过2.5V,二极管会反向击穿吗???
设计者会考虑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而选择耐压高的产品,否则设计是失败的.

网友D:
有时好难搞懂到底是箝位还是限幅

网友E:
变频器主板单片机IO输入信号上必须的钳位电路,你的电路是不完善的,完整的钳位电路如下
R104和D32组合才是钳位电路,不管输入端电压怎么变化,输出电压始终在-0.7V~Vdd+0.7V之间,而且二极管始终不存在上面说的耐压和电流的问题,在主板上都是sot-23封装的BCW90,只有速度快就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谢!这回就很清楚的表明了那两只二极管的作用。因为这么干,关键就是那个1K的限流电阻。OK!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吗?我拿两个二极管按我给的图这样接法,给VDD+5V时,量上与下电压都是2.1V...

网友F:
没错。7楼对的,这个电路是在输入电路r104 的电压异常时限制电压幅度的,一般是不起作用的,什么时候异常了,r104过来的电压过高过低,对后面的芯片产生破坏或危害,它就起作用了,把电压限制在这个幅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