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4-08-30):
   有一台欧姆龙(CPM1A)PLC,不知怎样跟电脑连接。电脑有RS232串口,网上查了一下有说要装适配器,有说不用加装!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CQM1—-CIF02电缆连接。

网友B:
呵呵;如果用适配器,型号为CPM1-CIF01,然后就有了标准的9PIN RS232接口;
直接用电缆的话,CQM1-CIF02;

网友C: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才30元一条!不知能不能用,能否推荐一下可靠地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