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AD-E2模块求助

楼主(2014-08-30):
各位老师:我第一次使用04AD和04DA模块。压力传感器桥压是8V,经放大器输出0-5V,对应重量是300公斤。
那么04AD应转换的数字量是多少?04AD-E2用模式3(0-5V)输入。
谢谢!!

网友A:
分辩率:0~32000;

网友B:
我用称重模块 Modbus通讯 8个称重模块用通讯,比模拟量精度高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我的模块已买好了,只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