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1):
请教下各位坛友的,西门子440变频器正反转端子控制的参数如何设置的?需要调设哪些参数?谢谢各位!

网友A:
看一下接线图,按默认接线就行了!

楼主:
接线没有问题的,就是参数不会设置,按照说明书设置了还是不行,我想还有哪个环节还没设好的!有哪位坛友知道的望告知下,谢谢!

网友B:
p10=0,p700=2,面板给定频率p1000=1,端子模拟给定频率p1000=2.

楼主:
这些参数是正转的吧!我要反转的,是端子控制的。

网友C:
MM440变频器设定的几个参数地址如下:
用端子5、6、7、8、9(公用端),定义P0700=2,P0701=1,P0702=2,P0703=15,P0704=15,P1000=3,P1003=20,P1004=17,其中端子5、7控制变频器正传,端子6、8控制变频器反转。

网友D:
要反转,就是P0702 = 12;P0700 = 2。就行了。由开关量端子2#输入高或低电平控制转速反向还是正向。